R9000P2021 GPU高负载后掉核心供电?

楼主(2026-02-22):
联想:D562  v3.0主板,3060卡,正常进系统,供电都正常。

跑甜甜圈很快10-5秒,GPU供电和显存供电就掉了。然后风扇狂转掉电。。

上电瞬间,所有核心电感会有一次波形。之后就只有最左侧第一路有波。

查了主控81610a工作条件都没问题,掉电时38pin  PG为0V。没掉电前是3.3V

37pin  PSI:0.18v

查到这里没有思路了。。。

PS:
经实测坏的原芯片:37pin对地二极0.001,而且好的实测:520左右对地二极值,又因,此37pin直连核心BM1引脚,由此判断核心BM1击穿。导致的NVVDD_PSI无法高负载工作。

网友:
把显存显卡mos管全换了

网友A:
要么是主控问题,要么是供电管,要么是核心

网友:
看看芯片资料,有的低负载时只有一路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主控问题,要么是供电管,要么是核心

和你的想法基本一样,因为换了两个主控都是同样故障。
还有就是5个DRMOS都有波形出现,只是最左边第一相一直保持,其它4相上电瞬间会有,应该是节能休眠了,所以,一直没认定DRMOS有问题。

网友:
割线强制抬高

网友(2026-04-10):
低电平,单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