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MACBOOK的T2和硬盘问题

楼主(2026-02-23):
   各位,今有一台A2141,硬盘是1TB的,不过硬盘坏但是T2是好的,还有一台A2251,这台是T2坏,硬盘是1TB,硬盘好,目前,想把A2141的T2换到A2215上,或者把A2251的硬盘换到A2141上,不知可以不可以。感谢回复。

网友A:
先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了再说。。。。。

不好用,不是白换

网友:
硬盘可以换试试

网友:
不行不是白拆了

网友:
硬盘装左边,拆掉右侧供电

网友:
感觉硬盘应该是可以的T2就别拆了吧,这玩意儿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