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26-02-23):
机器品牌型号:小米XMA2007-BJ
时间:2026年2月23日
故障现象:不充电

接修一台小米笔记本客户主诉有时候能充电有大多不能充电。到时先观察了接口没有异常。然后接上可调电源看电压表能升压到20V没多想直接奔隔离电路去了。毕竟能升压了 没考虑升压部分问题。看到熟悉的BQ24781 。测量低4脚ACDRV  0V 明显不对。接着马上测量一下工作条件先是28脚VCC 18.7V  6脚ACDET 2.4V多  24脚REGN  5.7V  ACN ACP没有断线 这基本上条件满足了,先换个芯片试试找了一圈没BQ24781 只有BQ24780S 看了一下脚位一样装上试试 装好直接上电一看一个吊样子啊这就奇怪了。想了一下升压后是20V 而过来的电压是18.7V心想前面是不是还有电路。找了一圈还真有两个MOS管 像是隔离电路前面的隔离电路,此时再测试这个个管子G级没升压19V多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找到了一个玻璃芯片 果断换掉再次测量G级 升压到28V再次测量BQ24780S的VCC脚已经是19.8V了接着测量ACDRV电压已经恢复到24V OK了搞定了

网友:
生意兴隆!!!!!!

网友:
现在这种PTC充电口真的很容易坏  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

网友A:
这种芯片还会烧,,一般改诱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还会烧,,一般改诱骗器

玻璃芯片坏的不少

网友:
接口芯片的问题 前几天也遇到了

网友:
TPS65994吧,这种芯片后面字母还分AC/AD,是不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还会烧,,一般改诱骗器

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呢?

网友:
玻璃芯片坏的不少

网友:
小米笔记本就爱坏升压部分

网友:
还是改诱骗器稳定,玻璃芯片容易坏。

网友:
升压能修 起码不会烧CPU

网友:
升压模块烧毁了

网友:
这种玻璃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