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去除安卓系统的负优化和不良保守的参数数值 让安卓系统更流畅

楼主(2026-02-24):
安卓系统之所以卡顿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安卓系统很多系统参数 数值设定太保守 甚至是负优化
导致本来流畅的安卓系统反而变得卡顿缓慢
所以
要把安卓系统很多保守不良负优化的参数和数值设定删除
自然就流畅了
重点找到/system/build.prop文件
把里面可以删除的参数全部删除 只保留可以启动安卓系统 没有太严重问题的基本参数就行啦
也就是测试/system/build.prop文件内容有哪些参数可以删除 全部删除
不要以为参数越多越流畅 恰恰相反
安卓系统太多的默认参数默认数值都是负优化 非常保守 比如优先使用小核心 不首先使用大核心 这肯定导致cpu无法发挥最好的性能 不卡顿就奇怪了
所以全部删除 安卓系统没有了保守设定和负优化 想不流畅都不行
当然除了/system/build.prop文件
还有/vendor/build.prop文件
把所有的build.prop文件不必要的参数都删除 只保留可以启动安卓系统且没有严重问题的基本参数就行啦
再把/system/etc/init.qcom.post_boot.sh文件里所有不必要的命令 参数 数值 设定等等都删除
只保留可以启动安卓系统的基本内容就行啦 这个文件带来的负优化保守的设定更多
最好把所有.sh后缀的文件内容都删除 只保留可以启动安卓系统且没有严重问题影响的内容就行啦

另外 再用镜像工厂app解包boot.img内核文件
把init.rc文件 init.qcom.rc文件 init.cm.rc文件 init.target.rc文件
总之把.rc后缀的文件里所有带write命令有关的内容都删除
write意思是对不同的系统文件写入数据
而写入数据就是会带来负优化 带来保守的设定
比如关闭cpu大核心 降低cpu频率 都是通过write写入数据实现
所以全部删除write命令有关的内容
注意删除后测试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和问题
直到没有不好的影响和问题就可以使用修改后的boot.img内核了
很多事情都是会物极必反的
不是越优化越好
优化到一定程度反而起反作用
解决方法就是删除这些所谓的优化
回归自然的美好

网友A:
重点是删除之后会损坏系统,变砖么?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删除之后会损坏系统,变砖么?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

只要安装了第三方recovery 或者有刷机包 无法启动安卓系统还原备份的文件就行啦 不用担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删除之后会损坏系统,变砖么?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

经过测试 绝大部分参数数值都是多余的 安卓系统一样可以启动 而且更流畅丝滑急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过测试 绝大部分参数数值都是多余的 安卓系统一样可以启动 而且更流畅丝滑急速

能把少数必要的参数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少数必要的参数列出来吗?

这个不同的安卓系统是不一样的 所以 自己测试 列出来的不一定适合所有安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