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3 解密码

楼主(2026-02-24):
联想x13 开机有bios密码  板号nm  c891的 刷32m的bios不好使 问一下密码是在io芯片里吗

网友:
我都是换EC

网友A:
对的在EC里里面,可以在开机亮LOGO瞬间短接LPC_AD0到地4到5秒,然后狂按F1进BIOS把密码解掉。
短接点如下图

Bs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在EC里里面,可以在开机亮LOGO瞬间短接LPC_AD0到地4到5秒,然后狂按F1进BIOS把密码解掉。
短接点如下 ...

太感谢了 按照你的方法进bios了 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 按照你的方法进bios了 感谢大神

不客气,进BIOS了密码应该就解掉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的在EC里里面,可以在开机亮LOGO瞬间短接LPC_AD0到地4到5秒,然后狂按F1进BIOS把密码解掉。
短接点如下图

你好!师傅,11代及以上用1503 型号EC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师傅,11代及以上用1503 型号EC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吗?

这个貌似只能用编程器解(具体什么编程器我也不太清楚)现在我遇到的这个型号的EC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在EC里里面,可以在开机亮LOGO瞬间短接LPC_AD0到地4到5秒,然后狂按F1进BIOS把密码解掉。
短接点如下 ...

还能有这样神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