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重植完CPU之后,只能用一根内存槽。

楼主(2026-02-24):
请教一下,这种重植完CPU之后,我每次都是只有一根内存槽可以用。

我已经连续碰到两台这种情况了,我不知道是哪一步出错了。

网友A:
最好用锡球?, 芯片弯了?

网友B:
我也是R7000  9000的CPU重做后只有两台完美可以用双内存,N台只能用一条内存。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弄好多个了  双通道好使的很少,靠近CPU那个卡槽不好用, 起初怀疑自己手工,后来肯定自己手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R7000  9000的CPU重做后只有两台完美可以用双内存,N台只能用一条内存。

原因呢????????????

网友:
可能没有焊接好吧   干了不少AMD  几台只能用一个内存的

网友:
没焊好,给你个方法, 把习惯放主板的位置调换一下 在BGA设备上, 因为你的习惯 以为是CPU问题, 其实就是没焊好

网友:
用球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呢????????????

手工问题呗 有的是U问题 温度高干死了 有的纯粹没干好

网友:
还是没直好,我试过不开机加焊好了,但是只能用一根曹;重新直球都可以用,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0。35的珠子?新款钢网我都不用,我用的老款的0.4的珠子。后面还专门淘宝买的0.4的网,一天做好几个U都没问题,AMD的CPU是最好做的

网友:
找一台一样型号确认没问题的拯救者电脑 用插内存槽那个内存通断卡看哪些灯亮。然后再来试你重置过的就可以判断是没焊好还是已经焊好

网友:
用内存测试卡测试看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内存测试卡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你这种基本上都是CPU没有焊好的问题

网友:
看下CPU附近有没掉小电阻0201那种,要显微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呢????????????

原因未知 ,听大神的办法也没找出来;明天又有两台要干争取能完美。

网友:
内存16g换32g.32g换64g

网友D:
我感觉U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之前我重植一个当天还好好的双通道都正常用,第二天来就有一个槽不能用了

网友E:
干了几个都这样,靠近CPU的不能用,没找到原因,
陈祖平
说明你 手工没过关,我以前刚做这个U也是只能用一个槽子,后来熟练怎么做都不会出问题。
详情

网友:
要么没焊好,要么U不行了,凑活用吧,万一再干一次干废了

网友:
估计还是没有焊好

网友:
没焊好、遇到几台都是,加焊完就好了

网友:
大概率没有植好 还有就是看看你的内存槽有没有锡珠卡在里面 如果你没有隔开内存槽 有时候锡珠飞到内存槽里面 你也不知道 我是遇到过的

网友:
CPU锡珠内存通道有短路

网友:
少个通道 不好搞

网友:
U没有焊接好

网友:
amd的u,基本上都是u坏!

网友:
排除焊接问题,就是CPU坏了

网友:
CPU内部问题,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
cpu问题 我有几次遇到过 换u就好

网友:
CPU下面有没掉点

网友:
这个很多吧,一般是U的内存通道问题,下次做的时候先用靠电池内存试下,如果可以就不用做了,做了基本上也只能一条可以使用

网友:
一般是U的内存通道问题

网友:
就是没做好,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锡球?, 芯片弯了?
我也准备告诉他方法的,看到你回了,我突然笑了,咱们被迅维给高级工程师的头衔,都是有原因的,都是热心人

网友:
这种估计CPU没做好,或者有掉点

网友:
CPU周边凸起的焊锡点很容易被无尘布或者棉花拉掉,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个大的单根内存   可惜现在行不通了  内存太贵了

网友:
应该是有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2026-04-02):
焊短路了,靠近内存右上角

网友:
我给你说,这个问题,有的是没做好,但是基本功没问题的人其实你可以做2遍还这样的话基本上多数还是U 本体不行的!目前我做了100-200台了,多数能好,确实少数不行,有的时候比较忙,直接让客户用单内存了,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折腾或者说每台都去干2遍,我的经验来看,没做好的还是少数,多数来说都是U 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U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之前我重植一个当天还好好的双通道都正常用,第二天来就有一个槽不能用 ...

还是没做好的问题,我刚开始做这个U也老是不能用靠近CPU的那个槽子。后来熟练了,随便做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刚开始做时,有台机器做了三次都是一样只用用一个槽子,我也以为是U坏,就叫客人将就用,后来熟练了,我又叫客人吧机器拿来,跟他重做了一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了几个都这样,靠近CPU的不能用,没找到原因,

说明你 手工没过关,我以前刚做这个U也是只能用一个槽子,后来熟练怎么做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锡球?, 芯片弯了?

用稀高温浆也没问题,我做了几十台 只有一次出过这个问题,重置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没做好的问题,我刚开始做这个U也老是不能用靠近CPU的那个槽子。后来熟练了,随便做都不会出现这个问 ...

原来是这样的啊,我看网上有的人说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