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蓝屏,进系统卡死,有时能进去卡慢的原因,大家给点看法

楼主(2026-02-24):
块海皇戟3  六代的主板,不开机故障,更换12v芯片后可以触发。
但是出现异常,进系统卡死,有时能进去很慢很卡,,进pe蓝屏。。
已经更换内存和硬盘排除外设原因。。确定是主板问题.
主板尝试刷过bios,换过ec,换过南桥等。故障依旧。
甚至怀疑过cpu供电问题,换了cpu供电芯片以及周边的场效管。故障还是一样。。
大家说说还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频率,CPU电压(电压波形),蓝屏代码再分析分析

网友:
看你描述,CPU没换过就已经换过桥了,都试过了怎么CPU不换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