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 6g显卡5V供电只有4V多,不稳定

楼主(2026-02-25):
1060 6g显卡5V供电只有4V多,不稳定,有时4V,有时4.5,FB脚0.65V,5V芯片是UP1735P,看芯片手册,FB脚应该是0.8v,但实际是0.65V,输出电压还偏低,请教这个应该怎么修?

网友A:
fb脚的分压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脚的分压电阻有问题吗

我测了接地的20.5k,宁一个31.7k,没图纸没料板,不知道对不对,看芯片手册,算出来电压应该是2v,但实际是4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