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C133 时充电时不充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6-02-25):
惠普 TPN-C133 时充电,时不充电。求维修思路
故障现像:开机不到1分钟就没有充电标了,过2分钟又会出现充电标,
一直这样循环,已经排除过充电器和电池
测量发现,在充电和不充电的时候,ADP_ID一直为1.5V

正常能充电是ACDRV是24V
不正常充电就是0V
换过PQB01还是一样。
测量供电芯片ISL88739AHRZ
除了29,30脚,其它脚在充电和不充电时测量的都一样
2脚acok=2.8V
19脚vdd=5V
20脚vddp=5v
1脚ACIN=2.1V
18脚DCIN=18v
5脚PROCHOT#=2.2V

-------------------------------------
29脚充电时CMSRC=19v不充电是为0V
30脚充电时ACDR=24V不充电是为0V

换过这个充电芯片,还是不行,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主板上充电口也检查一下吧

网友:
然后就是充电电路上的原器件一个个的测量看有没有某个电阻三极管什么的有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ADP_ID为1.5V不正常

网友A:
也可能是适配器问题,换一个原装的150W的,不要95W的试试

网友:
我算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适配器问题,换一个原装的150W的,不要95W的试试

这种问题,肯定排除了。

网友:
隔离G 0V肯定是芯片关掉了,查下芯片的自举,最好是俩隔离都换掉,从台板上拆上管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 8873   1角 电压是多少  正在 在 2.1V

网友:
应该是好了吧

网友:
插个眼传送。。。。。。11

网友B:
29脚充电时CMSRC=19v不充电是为0V
30脚充电时ACDR=24V不充电是为0V??????????这样子还能有公共点电压吗???你应该拔掉电池单独用适配器看看出公共点电压吗能开机进系统吗?要单独适配器正常才下一步查充电部分

另外.  6脚AMON=ADP_I适配器检测:0.41V  才是正常电压你的2.1V偏高了,查一下这部分。我怀疑电源插座损坏都有可能碰到过的有时充电有时不充。

正常的ISL88739A正作电压发给你,是我以前修机好后测量的你可以参考。
1脚ACIN=ACDET电源电压检测:0.24V(正常为2.6V)
2脚ACOK 交流电源好:0V(正常为3.3V)
3脚SDA/4脚SCL:蕊片时钟数据:0V(正常为3.3V)
5脚PROCHOT#内部热控制:1.81V

6脚AMON=ADP_I适配器检测:0.41V
7脚BMON=DCHG_I数据更新检测:0V
8脚PSYS外接电阻器:0V
9脚PROG检测报告外接电阻器:0V
10脚COMP比较放大器的输出端:2.33V

11脚CCLIM 蕊片自供电分压电压检测:2.43V
12脚FSET 频率设置外接电阻:0V
13脚BATGONE电池插入检测脚:插入电池为0V,不插电池为3.3V
14脚CSON/15脚CSOP 充电电压左右反馈输入:充电时8.5V电池放电时7.5V
16脚ACLIM 蕊片自供电分压电压检测:1.01V

17脚NTC 热保护外接电阻:0.99V
18脚DCIN供电:19.72V
19脚VDD/20脚VDDP蕊片自供电:5.19V/5.20V
21脚LGATE充电下管G脚控制:充电时1.43V 电池放电时0.03V
23脚UGATE充电上管G脚控制:充电时9.68V 电池放电时8.09V
24脚BOOT自举:12.54V
25脚BGATE电池放电场管G脚控制:充电时13.88V电池放电时 12.56V
26脚VBAT电池供电:7.5V
27脚QPCP/28脚OPCN 蕊片外接电容:13.5V/8.09V
29脚CMSRC隔离场管S脚控制:19.72V
30脚ASGATE隔离场管G脚控制:0V(正常为24V)
31脚CSIN/32脚CSIP 公共点电压左右反馈:19.7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29脚充电时CMSRC=19v不充电是为0V
30脚充电时ACDR=24V不充电是为0V??????????这样子还能有公共点电压吗? ...

我没有测6脚电压。

网友:
不要猜了,不充电时,不过隔保, 按不过隔保修

网友:
18脚DCIN=18v,是不是低了

网友:
老板修好没有啊。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电源要原装150w的,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隔离应该排查过吧

网友:
解决了没 反复能不能充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