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12L上家没断电池换屏后不显了,去掉无线网卡要显示!

楼主(2026-02-25):
板号G532LWS,换屏没断电,不显示了,外接也没有,去掉无线能显示,大神些支下招,有没有哪位有点位分享下,机器装不装无线网卡屏那边3.3V都是正常的,实在无招了,难到影响信号了,我测试显卡都有了读BIOS动作

网友:
这样最容易烧CPU和南桥

网友A:
你要的原理图个点位,点位是PDF格式的

G532LWS 1.3 bv位置.rar

G532LWS 1.3 schematic图纸.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原理图个点位,点位是PDF格式的

感谢分享,有了这个好办

网友:
看了点位,复位是正常的,只跟PCH有关系,难道烧了PCH?

网友:
查了,PCH坏了

网友:
大概率蓝桥

网友:
一般会烧IO或者屏幕供电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的确PCH有问题,1.05V那路正常板电阻70左右,我这片只有几欧了,换了片无线能用了,先用着吧

网友:
一般是南桥

网友:
已经换了,换了无线有时候不显示

网友:
换屏不断电 惨啊 一般是烧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