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主板插电能用,啥问题

楼主(2026-02-25):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
三极管
1和3短接直接插电能够启动,但是正常状态无法启动,什么问题,换了一些充电芯片还是一样的状态。不知道怎么查,怎么维修
芯片
充电芯片
主板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6-2-26 08:36 审核通过

网友:
这特喵是个N沟道MOS管,1脚是控制几,13短接是哪个老师教你的,赶紧退学费去

网友:
来自: 安徽
管子击穿了吧,是不是1和4短路了?换管子试试

网友:
他应该是连的3--4脚

网友:
你的这个短接不行啊 不能给EC发 ACI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