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主板213134-1N 烧毁的零件 u7401 啥型号

楼主(2026-02-25):
这两个芯片烧了,不知道啥型号,哪位大佬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图吗 这机器图很好找啊

网友A:
两个N沟道的管子 87501

网友B:
两个N沟道的管子 87501,焊接的时候注意正反,这个管子烧坏升压芯片也有很大概率坏,现象就是换了新的的 87501还是不升压或者有一个口不升压。建议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N沟道的管子 87501,焊接的时候注意正反,这个管子烧坏升压芯片也有很大概率坏,现象就是换了新的的 87 ...

大度的老板,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D87501L。。。。。。。

感谢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N沟道的管子 87501

谢谢..........

网友:
跟THINK好多板子上通用

网友:
有图纸的话截图直接发给卖芯片的卖家,人家会推荐给你的,或者能看清照片的话发照片也行,我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换完两个管子,半个月就回来了,连带升压芯片一起换了,一个多月没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