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660显卡花屏问题

楼主(2026-02-25):
测试软件测试显示都报错,但报错都很小,遇到几个这种了,我是新手,都没修好,测量显存电阻都没问题,核心配置电阻也没问题,请教下,这样的怎么修

网友A:
都加焊一下看看 还有看下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加焊一下看看 还有看下刷bios看看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