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焊接的BGA容易返修?欢迎老手来喷

楼主(2026-02-26):
从去年发现,当时重植了一个J1800的CPU 。当时用的有铅锡球,用了一星期后不显示了。上BGA加焊一遍好了,1年了没有再返修。去年5月份重植了2台R9000P带黑胶的,也是一星期后陆续的黑屏不显示返修。都用的有铅的锡球。返修后也是加焊了一遍后就好了,至今再没联系我。也是是因为大学生已经毕业离校了。再就是昨天又返修了一台暗影精灵4代换SR40B。这个也是一个星期后黑屏不显示了,用的是无铅锡球。是新芯片原装的锡球,不是我重植的。平时也焊接过其他的芯片,我发现只要是薄的芯片就返修。厚的芯片,比如老的芯片不返修。再就是锡球的大不返修,0.35MM及以下的返修。是设备的问题还是我的手工的问题?设备是迅维的CF360,用了十几年了没故障。

说一下具体的,无铅是按照返修台原机的曲线操作的。当然有铅的也是。这些曲线用了很多年了,没发现问题。
当焊接温度达到后,锡球熔化并塌陷后再等十秒钟后点击停止键。我觉得十秒钟已经够了。
点停止键后什么都不做,直到冷却结束并且风机停止。也许应该在冷却的时候把上加热抬起来?你们一般这样做吗?
首次安装芯片时锡球熔化后不推动芯片,怕弄巧成拙。但加焊的话推动芯片,看是否熔化彻底。

网友:
感觉应该是设备问题吧,我用的卓茂R5830换桥换CPU很少返修的球的话一般都是用的卖芯片的植好的球。

网友:
感觉还是温度保持时间过短,锡球没有自然熔接焊点,导致的虚焊问题,可以试着在薄芯片上放一枚硬币,让自重大一点,锡球融化后靠自身重量来完成焊点与锡球的连接,一点微薄见解,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教。

网友:
设备的问题,你看老斯,张哥,谁用这种设备,都是卓茂5860

网友A:
只有拆焊提走芯片就按停止键吧,焊接为什么不等曲线走完呢?

网友B:
老返 可以考虑换一罐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拆焊提走芯片就按停止键吧,焊接为什么不等曲线走完呢?

我自以为熔化了就可以了,再多等一会怕芯片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返 可以考虑换一罐焊油

谨听大师教诲,请推荐焊膏品牌。我用的KINGBO,就是日本金宝。淘宝买的。

网友C:
游戏本换的话还是要无铅的   有铅的扛不住发热量  用不了多久就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游戏本换的话还是要无铅的   有铅的扛不住发热量  用不了多久就容易虚焊

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