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P 2023款插适配器黑屏

楼主(2026-02-26):
联想拯救者Y7000P 2023款,独显模式插电源黑屏/无显示;键盘灯大小写正常,单独用电池开机正常;混合模式插适配器电源正常!有大佬修过没?大概率是通病,目前没人公布出来!

网友A:
黑屏的时候量一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尤其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量一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尤其是CPU供电

你想的是CPU供电IC的VIN_SEN脚分压电阻的事吧,人家说黑屏时“键盘灯大小写正常”,这时CPU供电还在吧

网友:
查显卡供电 显存供电 ,测试黑屏的时候哪个电压掉了

网友:
看看显卡芯片,更像是独显芯片供不了电

网友B:
老板修好没有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修好没有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

没有,没找到问题,独显直连用适配器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