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V-N1060WF20C-3GD 的BIOS

楼主(2026-02-27):
     谁有此BIOS的请上传一个,板号V16086,容量512K的,谢谢!另上传了备份的,未知好坏,亮机的可以下载验证一下。

网友:
如果是显卡的vbios的话,我找到了这个
GV-N1060WF2OC-3GD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197524/197524

网友:
如果是显卡的vbios的话,我找到了这个GV-N1060WF2OC-3GD

网友A:
如果是显卡的vbios的话,我找到了这个
GV-N1060WF2OC-3GD
外网的techpowerup
地址发不上来,被删两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显卡的vbios的话,我找到了这个
GV-N1060WF2OC-3GD
外网的techpowerup

那里下的只有256K的啊,我这个512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下的只有256K的啊,我这个512K的

问题不大,
nvflash应该会自动写0,编程器就先格式化一遍,多余空间为0就行了,
我P106就刷了个257K的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