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090主板南桥短路

楼主(2026-02-27):
戴尔7090主板坏了,测量发现3V电源都没有,供电管烧断路了,直通南桥发烫南桥短路,拆下测引脚电阻0。淘宝上植球测试好的140元,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还有更便宜的吗?这板子好的现在也就400多。

网友:
别图便宜,曾经换2个桥都不开机。果断换一家
问就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网友:
别光图便宜  有的便宜的不一定是好货

网友:
要维修就得换点质量好的,换板就无所谓了

网友:
散的有的有暗病的就砸手里了

网友:
买了138元的植球测试好的南桥,用焊台焊接好,上电试机没影子,以为南桥是坏的。
测南桥供电没有,供电管烧断了,换供电管,供电有3.3V,还是没反应,测没有32.678K时钟,换晶振,时钟信号有了,但还是没反应!按时序测,(如下图)有3P3V_DSW,但是没有DSW_PWROK,难道又是EC坏了?这个EC也是从另一块同型号主板上换来的,而且那块主板也是同样的故障,对换了EC故障一样。
哪个大师给指点一下,没思路了。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再换一个PCH.....

网友:
便宜的买不对了 坑死人 亏更多

网友:
以前我师父就告诫我,省成本绝对不能省在芯片上,尤其是桥这种,一定要买新的,如果桥有问题,不但要做第二次而且容易影响维修思路,被带偏,浪费更多时间

网友:
二手桥好的比例也不低,看运气了

网友:
贵的成色好些。

网友:
植球好的,还要不要换成有铅的?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