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刷华硕官网CAP为何不跑码

楼主(2026-02-28):
华硕B85-PRO GAMER,原先触发后不亮,跑码停在79,用RT809F编程器直接刷华硕官网CAP后触发后为何不跑码了。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再换一个BIOS文件试试,有时候摸一个版本的官网cap就是不好用,尝试一下别的就ok l

网友:
去掉文件头,修改BIOS后刷

网友:
不知道你刷之前有无备份,有就先刷回原来的,另外RT809F的刷机程序要用最新的。

网友:
cap要转换了才能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