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桥是买全新原装的还是植球测试的

楼主(2026-02-28):
大家买桥是买全新原装的还是植球测试的?给个参考意见,谢谢!
如11代南桥SRKM4,全新原装198元,植球测试138元。区别就是全新原装的外观完美,保上机。

网友A:
只要能包上机,测试一样。所谓的全新,只不过是成色好点而已,全新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包上机,测试一样。所谓的全新,只不过是成色好点而已,全新的很少

关键植球测试的不保上机,全新原装的焊坏也包换。

网友:
买测的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看你这单收费多少喽,收得多得话就不要考虑直接买全新的

网友:
这东西不加密,是最好了

网友:
看运气,全新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买全新的,

网友:
量少的话买全新原装的。量大可以尝试买测试的。

网友:
包上机买回来基本没好的,卖家也是在赌,反正你觉得不行,就退,全新的还是好点

网友:
差价90 买个保障吧  全新的稳妥些

网友:
我是买测试的,也有过翻车,但不多。毕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植球测试的不保上机,全新原装的焊坏也包换。

不包啊,我之前买了,包上机安装上去不亮,直接说你焊接坏了的他们包上机是上机后出现usb不能用,蓝屏或者死机可以包(包上机功能问题);不亮机的直接不包;扯皮都没用

网友C:
上次一个桥坏了, 拆机保上机,140好像, 第一个上去  1.05  3.3都短路, 拆下来给我换了一个说散新的,但是看着晶体周围都发黄,还不如原机拆机的,干上去直接鼓包了, 同样温度,原机拆,第一个拆都没事, 而且收到都预热了十几分钟再加热台上面, 给整郁闷了,加钱换全新的, 明显成色好,干上去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一个桥坏了, 拆机保上机,140好像, 第一个上去  1.05  3.3都短路, 拆下来给我换了一个说散新的,但 ...

我这成色还好,而且焊接上去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