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接上硬盘就蓝屏

楼主(2026-02-28):
具体是进系统就蓝屏,用u盘pe进系统也蓝屏,拔掉硬盘能进pe,换过硬盘还是一样蓝屏。请问一下怎么诊断它是cpu还是内存问题呢?内存也是板载

网友A:
已经修好了,28号发的帖子今天才出来。。讲个笑话,这个客户开始找到我,我说要干cpu,有可能干完后开不了机点不亮,换主板的话只加100手工费,板子他自己淘宝买。然后她学得我太黑就拿走了 ,第二天同行拿过来一台电脑,我一看还是这台,给我说随便干,然后我收了同行160,同行收了他350,我黑吗

网友:
干的CPU还是内存啊

网友:
cpu,加焊就好了,我都是先加焊实在不行才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28号发的帖子今天才出来。。讲个笑话,这个客户开始找到我,我说要干cpu,有可能干完后开不了机 ...

这还不好吗,同一台机器一样的维修方案还多赚6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