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26-02-28):
各位大师帮分析分析:
戴尔7090主板,上次按时序测第二个PCH_DPWROK_EC没有,如图

以为EC的问题,从另一块桥坏的主板换EC,结果还是一样,就查桥的条件供电、复位、32.678K都有,如图

再查EC的条件供电、复位都有,震荡SUS_CLK_PCH没有,而此信号由桥送来,测桥根本没发出SUS_CLK_PCH信号,是不是桥坏了?纠正一下:SUS_CLK_PCH是EC与南桥通讯的时钟,EC时钟应该是内置的吧。
EC发不出PCH_DPWROK_EC,换EC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网友:
我的是开机显示LOGO 就死机了

网友A:
PCH_DPWROK   DSW供电都出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_DPWROK   DSW供电都出了没有

感谢指点!+3P3V_PCH_DSW有3.3V。

网友:
3 5V pg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