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 B250-A

楼主(2026-02-28):
反复重启,有时候又不重启不显示,CPU温度不高,复位都正常,这还能测量那地方
cpu
重启
cpu温度
不显示

网友:
难搞,等到主板不重启不显示的时候按时序测量。

网友:
这主板cpu下面的那个供电应该是VCCSA,问题,我有个z270也是这样,拆一个开关管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