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M-P33(MS-7817)极少数内存能亮,绝大多数内存都反复重启,请问主板什么问题

楼主(2026-02-28):
V星 H81M-P33 (MS-7817)
我这个板子,如果不插内存,则蜂鸣器会出 内存故障报警声音。
而如果插入内存,则只有 非常非常少数的内存 能亮机,能进系统,只是偶尔蓝屏。
但是 对于 绝大多数的内存条,则都 点不亮,表现为一直反复重启,风扇转5秒停2秒,不出 内存报警声音。
我确定:CPU没问题,内存没问题,BIOS没问题。我测了主板的CPU电压和内存电压都正常,
请教一下大家,我这个主板 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
.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内存,用示波器看电压波形是否正常,内存频率检查一下

网友B:
打开点位图找到u24 拆掉试试

网友:
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点位图找到u24 拆掉试试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指教!,
我拆掉了这个U24(型号:uP1811,主要是为DDR3L和DDR3两种内存设置不同的电压),
但是故障仍然 没有 解决,故障现象 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查了U24的引脚线路,没有异常。,
我试了很多内存,情况是:
,只有1条镁光颗粒的4G内存(8颗8bit颗粒),能够正常开机,进WIN10系统用了10分钟,没有问题,
,然而 我的另外8条内存,2G或者4G,都是 不能开机,都是 反复重启(颗粒包括:尔必达、三星、海力士、金士顿等),
还请再帮分析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内存,用示波器看电压波形是否正常,内存频率检查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电压波形主要是看哪里呢?
我试的内存有1066和1333和1600的,
,只有1条镁光颗粒的4G内存(8颗8bit颗粒),能够正常开机,进WIN10系统用了10分钟,没有问题,
,然而 我的另外8条内存,2G或者4G,都是 不能开机,都是 反复重启(颗粒包括:尔必达、三星、海力士、金士顿等),
还请详细指教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感谢感谢!
请教具体是查哪些供电呢?
我试了9条内存,
,只有1条镁光颗粒的4G内存(8颗8bit颗粒),能够正常开机,进WIN10系统用了10分钟,没有问题;;
,然而 我的另外8条内存,2G或者4G,都是 不能开机,都是 反复重启(颗粒包括:尔必达、三星、海力士、金士顿等)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块Dell品牌机的主板,6代CPU,三代内存,我手上一堆内存条只有两根2g的能亮机,能正常使用,其余的内存都不能使用,点不亮,至今还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块Dell品牌机的主板,6代CPU,三代内存,我手上一堆内存条只有两根2g的能亮机,能正常使用,其 ...

嗯。请各位帮指导一下哟

网友:
到现在还是没搞好。,还请大家再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