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586P 13脚 EN0 开启电压多少

楼主(2026-02-28):
请教,UP1586P VIN输入正常。线性LDO3,LDO5输出也正常,VREF=2V正常,目前是待机无3V 5V输出,管子测了也都没有问题,芯片周边也没发现短路,断开后极芯片依然没有输出,请问这个EN0开启电压是多少,实测为1.8V不知道正常不。
芯片
开启
问题

网友:
正常的你看看PDF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主要是1,6脚要悬空就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