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 R9000 显存定位 ?

楼主(2026-03-01):
拯救者R9000重植CPU,可能屏蔽没有做好,显卡花屏了,A1报错,请教一下显存位置  ?

是不是这样顺序:
A0=UG4
A1=UG5
B0=UG6
B1=UG7
C0=UG8
C1=UG9
显卡 显存 一套重植,好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从标记的对角开始,把A0A1对调一下,不行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标记的对角开始,把A0A1对调一下,不行换一个

我就是直接换,确定一下是哪一个,保板子不保显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直接换,确定一下是哪一个,保板子不保显存

UG5 是A1,笔记本显存和台式机显卡一样的排序,你这种情况,可能核心和显存全部要重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G5 是A1,笔记本显存和台式机显卡一样的排序,你这种情况,可能核心和显存全部要重植了。

确实,换了A1,还是报错,准备全部重植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测试定位那一个显存出问题。意义不大。。显存显卡一套重植  搞定

网友D:
右侧最下的那颗是A1 ! 估计不是显存问题 ,是显卡的这个A1通道问题!全部重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侧最下的那颗是A1 ! 估计不是显存问题 ,是显卡的这个A1通道问题!全部重植即可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侧最下的那颗是A1 ! 估计不是显存问题 ,是显卡的这个A1通道问题!全部重植即可

想省事一点,结果省不了,谢谢

网友:
估计要动核心哟

网友:
黑胶的,搞不好会掉点,比较麻烦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敢问楼主用的什么检测软件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老板  重植用有铅还是无铅的?

网友:
可能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