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3401Q 风扇狂转,CPU 0.38hz 电池显示255%

楼主(2026-03-01):
华硕 M3401Q 风扇狂转,CPU 0.38hz 电池显示255%

..

求维修思路。

我感觉不充电和降频,风扇狂转,是同一个元件引起的,但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干完EC再干CPU

网友:
家里用的E570,过年期间突然也锁屏0.38GHZ,在家拆开左右折腾都不好,上班了带公司准备拆开刷BIOS,结果发现CPU又正常了。

网友:
充电电路排查下

网友:
拔掉电池看看会不会 不会就是电池还会就查电池数据线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A:
修好了吗楼主 遇到同一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电路也许有问题

网友B:
m3500qa 通病电阻,开光管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8415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3500qa 通病电阻,开光管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8415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他是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楼主 遇到同一问题

修不好,那又是通病了。。。

网友:
限频一般排查几点
1、BIOS升级最新
2、南桥信号(本机器集成CPU里)
3、有些机器电池识别不到或者有问题

网友:
dell的遇到过ec有问题的,这种的没遇到过

网友:
有的机器,不插电池或者电池坏会显示百分之255,降频可以查充电芯片发出的降频信号,会发到CPU,一般是由EC和充电芯片发出的

网友:
这个简单电池接口 处防静电二极管拆掉好了

网友:
直接换电池,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一般电量显示255%都是电池坏了,或者检测不到电池,可以查查电池接口的数据线,去的地方有没有问题,降频的问题检测不到电池也会导致降频。可以主要针对检测电路检查充电芯片和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