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维修的奶爸B150M-ET M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6-03-01):
      这块主板是25年10月朋友送我的主板,当时说时而开机 时而开机风扇转不亮屏
因为28号老婆出院 研究了下这个主板,测试3,3V 12V  待机电压全有 阻值正常上U
开机后发现CPU供电 无,VDDQ也没电,VPP2.5 只有 0.67根据时序  故障锁定VPP 2.5芯片

根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4965-1-1.html
发的图 测试EN 2.5V 应该正常
测试 供电5V 正常 输出脚位 0.67V异常 买芯片换之
  电压稍微起来一点但是只有0.89V  估计是被反馈拉低了
EN是芯片启动脚,FB是从输出电压取样脚。6脚7脚是电压输出【这里借用大佬的话:工作原理,芯片供电正常后,EN脚高电平启动,6,7脚输出电压,经过R1和R2取样,反馈到FB脚,然后芯片会稳定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压,BST脚经过一个电容连接到电压输出脚,得到一个抬高的电压给内部场管以增加驱动能力(一般是跟供电电压加输出电压的总和接近,可能不够准确,总之是比供电电压要高点】
测试7脚位 SW

发现电压正常 电阻阻值 50 正常

测试 电阻异常0k 根据图纸所示 是一个20K 电阻
料板拆之
这里埋了个坑 我把20K 电阻看成2K
换上去后电脑就直接开机了,VPP电压直接4.6

说来也奇怪内存没烧, 主板还点亮了

这里更换了一个20K 电阻一个电容
电压正常

电脑也就开机了

这里分享结束  附图是 新手宝爸的第四天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不懂维修,还知道上电时序会看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