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迅维260 bga 说明书

楼主(2026-03-02):
迅维260 bga 说明书 谁有吗

网友:
CF360 有具体看那个功能

网友:
cf260这个我还真有说明书

网友:
我教你,做bga之前主板要160度预热几分钟预热时间可以适当久点这样主板温度均匀更好拆。然后再按照bga正常曲线走就行了。**说明书不教这个 。这回导致你按照曲线走温度到了完全不融化甚至你开很高温度芯片都爆了都不融化 这是因为没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