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迅维CF360返修台

楼主(2026-03-02):
我这些天把刚买的迅维CF360返修台研究了下,发现论坛朋友指出的一些问题不是完全准确:
1、CF360上风嘴四周温度不平衡的问题,这个原因是出风口没有混风铁风扇,但是我的上下出风口都有混风铁风扇,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如下图

2、焊接3mm以上工业主板焊不下来的问题,可以通过风嘴中心打孔(我现在买的风嘴中间有孔的,如下图),延长最后一段加热时间解决。

3、与万元机比,少了触摸屏,这个我不需要,还有就是上下发热芯功率小些,有个坛友建议换1500W的,但是继电器功率应该不匹配。我查了下,上温区:可以换 1200W(推荐)
优点:升温更快、无铅更稳、大芯片好拆
必须做:
把上温区固态继电器(SSR) 从 25A 换成 **≥40A**(1200W/220V≈5.5A,留余量)
重新校准热电偶位置、重调加热曲线
用陶瓷发热芯更耐用(云母易老化)
下温区:不建议换 1200W
下温区离 PCB 近,功率太大易烤焦板、爆板、元件移位
原厂 800W 足够

网友:
我的最近准备卖掉了。不带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