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 JD4B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26-03-02):
丝印 JD4B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同步降压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同步降压IC

DC-DC 应该是

网友:
找到了,是jwpcj  jw5361m

网友:
找到别的图了,是JWPCJ

网友:
再来一个,不同的丝印!

这个ic是12v 插到19v烧掉的,后面还有一个5脚也烧了!主芯片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