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S1 PRO 02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26-03-02):
机械革命S1 PRO 02无待机不触发,板号5000-0008-0742,测隔离已过,公共点只有4V电压,无图纸点位图(参考dell7547)

公共点实际电路中由一个复合mos管产生,公共点电压靠BQ24715驱动输出,正常情况下已过隔离电路BQ715的各个条件应该是正常的,实际确不是

实测pin1、2、3、4、5、6脚电压都正常唯独20脚VCC只有3v左右

供电电阻另一侧电压正常,测电阻值380多欧姆,更换一个10欧电阻后,公共点电压13v左右恢复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公共点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