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15 5520烧CPU供电芯片

楼主(2026-03-03):
     拿到机器,检查19V供电短路,随发现 cpu供电其中一个主供电短路,芯片是NCP302155A,换掉,可以显示DELL logo,但是过一会儿死机,

网友:
Intel 不用想CPU走了。

网友:
你还想幻想CPU魂还在?

网友:
去年修到一台12代烧了cpu供电 cpu没有死的

网友:
这种情况CPU大概率是坏了,英特尔不像AMD那么耐电

网友:
公共点进U  哪还有好

网友:
大电流进CPU

网友:
楼主换CPU了吗

网友:
英特尔的U基本一电就死

网友:
CPU大概率是挂了

网友:
同故障当料板卖他

网友:
intel CPU供电击穿,CPU,95%会挂

网友:
郭德纲:好不了了

网友:
不用想CPU走了

网友:
整好没,是不是换了U

网友:
死机应该是电压不正常或者U坏了

网友:
CPU还活着没,还活着就是难得一见的了

网友A:
cpU太贵了,客户觉得不想修了,重新买机器了,

网友:
这种故障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太贵了,客户觉得不想修了,重新买机器了,

这种能收多少维修费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