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77 PRO4/MVP维修

楼主(2026-03-03):
老古董了,H77芯片组,那时候能带上双PCIE的着实不易。去年点不亮了,拆下来了没扔,过年期间没啥事研究研究。
故障时不跑码。
之前也测量过,CPU电压有,内存电压有,3.3v,pcie rst啥的都有。反正就是不跑码。
刷过论坛里的bios文件也没好使。
今年想起来去官网看看,下了个最新版的bios刷上居然好用了。
最后把哑巴了10多年的声卡ic换掉了,这次能说话了。

网友A:
为什么你刷bios都要优先在论坛里下载?那都是要下载分的,我都是直接去官网下,实在没有,再从论坛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刷bios都要优先在论坛里下载?那都是要下载分的,我都是直接去官网下,实在没有,再从论坛考虑。

之前弄别的牌子的bios下来的都是体积不对等的文件,论坛上一般都是读取的编程器文件。体积不对等的不知道咋回事啊

网友B:
这种老主板能卖掉都是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主板能卖掉都是挣的

这玩意还卖啥了,研究着玩了

网友:
可以可以,这个主板接口丰富,还值得维修

网友:
学习学习,这种老板也能发军余热。

网友:
我有个H78!感觉不好用!

网友:
可以可以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