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7000 2020 键盘大小灯亮,屏幕没有显示。PCH_EDP_ENVDD 不出。

楼主(2026-03-04):
联想 Y7000 2020 板号码 NM-C921故障现像:键盘大小灯亮,屏幕没有显示。
换过屏幕,刷过BIOS.EDP_HPD=2.4V
查屏接口发现lcd_vdd 为0V 不正常,测UG9,EN脚MUX_EDP_ENVDD 为0V不正常

再测,查到UG5,1脚EDP_ENVDD为0V 2脚EC_EDP_ENVDD 为3.3V ,此芯片必须要1.2脚高电平才能输出 高电平MUX_EDP_ENVDD。

继续最查,来到了UG3 发现PCH_EDP_ENVDD和GPU_EDP_ENVDD_B都为0V

我把UG3拆掉了还是一样。测二脚阻值也是正常,PCH_EDP_ENVDD来自于南桥,这个南桥是打黑胶的,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查了。求思路

--------------------------------------
解决方法:
刷了一个默认是混合模式的bios开机显示了。
哈哈

网友A:
先刷个集显BIOS 、混合bios看下、
如果刷了bios也不行、那就按压一下桥、
还有看看屏幕的HPD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怀疑桥虚焊的话的可以用风枪加热到两百多度吹一会试试,

网友:
风枪加热不定能解决问题,如果严重空焊是无法通过风枪加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集显BIOS 、混合bios看下、
如果刷了bios也不行、那就按压一下桥、
还有看看屏幕的HPD是否正常

应该是先有+LCD_VDD电压,再产生EDP_HPD
EDP_HPD =2.4V

网友B:
这种情况,我先换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先换个屏

肯定换了

网友:
现在桥虚焊的不多了

网友:
直接给个高电平会咋样?

网友:
吹一下南桥

网友C:
修到过一台R7000p 22款的也是同样问题,显示屏输出信号分两路,一路到CPU,一路到独显,判断的是显卡GG,后面跟客户协商刷默认开集显BIOS,使用集显,缺点就是HDMI和TYPE-C口都没有视频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一台R7000p 22款的也是同样问题,显示屏输出信号分两路,一路到CPU,一路到独显,判断的是显卡GG,后 ...

不过我那个LCD_VDD是正常的

网友:
三板斧给解决了,学习了

网友:
不出意外的独显坏了

网友:
兄弟  显卡驱动正常吗?  这么搞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你只是把他修亮了  没有把他修好  根本问题你没有解决

网友:
来自: 河北唐山
一眼看就是显卡挂了。切换独显模式还是不显示。

网友:
拯救者很多这症状,显卡问题,有大小写可以盲改成混合模式,显卡显存一套重植大概率会好

网友:
先干桥在干显卡

网友:
刷一个集显开机有显示, 我看到了双显卡都没有装驱动,独显驱动装上后,应该还有问题吧, 独 显是不是坏了

网友:
打上驱动试试?

网友:
估计独立显卡不能用

网友:
专业,要是我可能就要动南桥了

网友:
难道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一些

网友:
是不是进系统就黑?

网友:
那是不是独显坏了哦

网友(2026-04-08):
还是BIOS 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