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显示器Optix G273QPF 程序

楼主(2026-03-04):
谁有V星msi 显示器Optix G273QPF 程序.现在是有待机电压都有开关电压也有.按开机键没反应.怀疑程序坏了.谁有!

网友A:
和Optix MAG274QRF-QD/3CA8 小金刚MAX使用同一驱动板
已经放上去了,你自己下吧
另外别着急刷固件,这款大概率是灯条坏了,这种灯条不知为何烧的特别多,ANCCCC,17S4P,51V,SSC-BX274014EMC170407S-REV1.1
你接上信号,用手电照一下屏幕,如果隐约有图像,就是灯条的事。

G273的固件如果下好,麻烦发我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Optix MAG274QRF-QD/3CA8 小金刚MAX使用同一驱动板
已经放上去了,你自己下吧
另外别着急刷固件,这款 ...

刷了一样不是这个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