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大神帮帮忙!!A2141 南桥短路更换后卡顿

楼主(2026-03-04):
A2141 南桥SR40F 3v短路更换后卡顿亮机功能全部正常 但很卡顿 做系统3个小时 换后刷过T2还是如此     换的是料板拆的南桥 又换了一个还是卡

后续 未解决 做windows不卡 对付用了

网友:
应该是碰掉小贴片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池还有外设什么的有问题

网友:
多测试外配一下

网友:
bios是不是要刷一下,苹果的搞的少

网友:
电阻测量看看

网友:
触摸板电池 正常?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PU降频,再找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还有外设什么的有问题

有可能他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换这个南桥要刷T2,我只前也换过,也是很卡,刷完T2就好了,你应该查电池或者别的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正想学习苹果呢

网友:
看看,CPU降频了

网友:
应该是通讯不正常

网友:
不知最后好啦没有,是啥造成的。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运行诊断自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