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2337 不升压 ,求助、

楼主(2026-03-05):
苹果 A2337 故障 不升压 ,板号 820-02016-07

测公共点12V

三个电感待机电压3.8V

测L8300 二头都是3.8V

u8100周围一圈小电感电压都为0V。电感阻值没有明显短路。

苹果笔记本修的少,不知道下一步从何查起。

网友:
3.8V正常,说明前面电路都OK. 测后级确定有没有短路?U8100供电有了,打波看32.768是否起震?复位PMU_RESET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