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泓MHCK55LED 教学一体机画面花屏

楼主(2026-03-05):
  求指导,铭泓MHCK55LED  教学一体机画面花屏,屏线都擦了,还是依旧,不进电脑,画面也是花屏,没有遥控器,遥控器淘宝没有! 感觉信号都出来完 了,就是画面颜色偏色,这种是屏幕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种 不都是屏线或屏接口引起的吗?

网友:
可能是那两块白色线屏线,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单边分开点点试试!

网友:
屏线都擦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
换了个主板,显示花屏,求有遥控器的,买一个啊,参数调节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