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ECS B85H3-M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6-03-05):
一台精英ECS B85H3-M3主板有进水痕迹,不开机,发现待机电压5VSB在1点几V到2点几V之间来回跳变,不稳定,3VSB_IO电压同样偏低,在1V左右来回变化,桥温度逐渐升高发烫。但是用可调电源只加上5V待机电压,发现有4.8V电压,电流有0.16安左右,3VSB_IO有3V电压, 桥也不烫,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什么原因,求助大家解答。附电路图

ECS B85H3-M3-V10-0521.pdf

主板电路图

网友:
另外主板IO是ITE8893

网友A:
3VSB_IO对地阻值是多少?IO烧了吧?桥发烫可能是待机时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SB_IO对地阻值是多少?IO烧了吧?桥发烫可能是待机时缺电压。

阻值有500,关键是用电脑电源待机桥发烫,用可调电源不热,这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