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了一台联想低温锡

楼主(2026-03-05):
11代的CPU,取下来没问题,也没掉点,胶都 在CPU上面焊盘一点黑胶都没,这也是我意外之中,随之而来的麻烦事就是处理CPU上面的黑胶,这特么好难铲,大家是用什么方法铲的,我是用铬铁一点一点推的,边缘掉了一点点皮。尝试用风枪350度加铲刀也不太好铲

网友:
这种胶比拯救者的要硬

网友:
有的机子那个黑胶贼硬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我的处理方法是 用手术刀 ,直的刀头,一定要打磨一下把边缘打磨成圆角,搞得稍微顿那么一点,上风枪吹着铲即可!在夹具上操作比较稳妥!

网友:
用夹具 一边加热一边铲 途中家电手机未维修的除胶剂 亲测好用

网友A:
大头老铁先烫胶  然后直接顺手烙铁头给胶挂掉  多弄点焊油    我每次取黑胶 也不知道为啥  主板焊盘就掉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头老铁先烫胶  然后直接顺手烙铁头给胶挂掉  多弄点焊油    我每次取黑胶 也不知道为啥  主板焊盘就掉空 ...

掉空点很正常,特别是小空点,附着在PCB基材上的粘接力小的很,再加上高温烘烤,黑胶的粘接力等等因素,在芯片被带胶撬起时,就脱离PCB基材了。

网友B:
旋风323 风速 20 均匀加热  电烙铁 420度 慢慢清理

网友:
在cpu就好弄了

网友:
刷油,烙铁烫下胶,再用烙铁一刮就下来了啊

网友:
上夹具多加点焊膏,刀头镀锡先在胶表面来回烫一下,由里向外顺势一铲即可除胶!

网友:
用解胶剂泡一下

网友:
拆的效果真的好,主板上一点黑胶都没留下。

网友:
有黑胶不太好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旋风323 风速 20 均匀加热  电烙铁 420度 慢慢清理

420度清CPU?不会坏吗老板,我都是330左右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0度清CPU?不会坏吗老板,我都是330左右搞

一样320度左右

网友:
目前没坏过

网友D:
INTEL的U虚焊很少

网友:
现在做BGA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的U虚焊很少

低温锡一样虚呀

网友:
直接用烙铁390干

网友:
风枪+铲刀,干多几次就好了

网友:
黑胶不好搞   麻烦

网友:
低温锡真是害死人啊

网友:
显微镜下固定,风枪温度260°,风挡3-5档都可以,慢慢拿镊子撕下来,剩下一点点没事,到时候再用洛铁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