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无待机电压维修

楼主(2026-03-05):
   这个电源是客户机子上换下来的,据客户说是因为跳闸引起的。用万用表量绿线和紫线均无输出,拆开外壳看不出有烧毁的痕迹,经过一番测量下来,查出一个保险、一个开关管、一个陶瓷电容烧了,开关管是从网上购买的,陶瓷电容331 1KV用471K 1KV代换的,换好这几个东西后通电测量,待机电压有了,短接绿黑线,测量3.3V、5V、12V、-12V均正常,上负载测试也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雷击的情况,要不然就少的很厉害,要不然就少的很简单,比如压敏电阻  保险  大滤波电容  开关管等。简单维修就能完成。赞!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赞!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