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坏了怎么修呀

楼主(2026-03-06):
这个坏了怎么修呀

网友:
不想换壳就上AB胶效果很好  热熔胶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
AB胶效果很好  修过多台  把屏轴调松一点

网友:
胶水或者换壳

网友:
好的,谢谢大佬,修好了AB胶

网友:
小黄鱼淘个拆机件比较靠谱

网友:
小苏打+406,N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