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7CP6S主板3.3VA奇异事件

楼主(2026-03-06):
接GK7CP6S主板: 插电待机电流正常,电压有L50-+5VA    L35-+3.3VA  L53-+1.0VA L13-+1.2VS,电感前端都有正常的波形,按了开关后,电压就变了,+5VA变成了4.8VA,电感前端有正常的PWM波形,+3.3VA变成了3.6V,电感前端没有了波形, +1.0VA也没有了电压,还出来的电压有L70---+VCCIO   L13-+1.2VS   L21--+VCCSA   L69--1V8_AON  显卡的供电L63  L64  L65电感前端都有波形,后端有电压输出,CPU供电没有,显存供电没有,电流到0.3后掉电,不可能二次触发,必须拔电后,才可以再次触发,刷了BIOS,换了桥,还是一样,换了全部的二级转换的芯片,换了3.3VA供电芯片,换了1.0VA的供电芯片,已经拆了网卡和声卡,故障不变!求助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
  我感觉的问题点是第一+3.3VA按了开关后,电感的前端都没有了波形,但是测试还有3.6V的电压,是哪里来的,比待机时候电压还高了,并且电感的前端还没有波形,二是+5VA按了开关后怎么会被拉低到4.8V,电感的前端还是有正常的波形的,三是+1.0VA在按了开关后电压就没有了,四是如果不拔电,就不可以二次触发,修的我很迷茫,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感谢!

网友:
不能再次触发一般是保护类的情况,使用示波器测量5V 3V 1V电感后端波形变化,vccsa也检查一下
尝试断开5V后级测试3V还会不会变
测试1V掉的时候后端波形,与EN做对比

网友:
“按了开关后,电压就变了,+5VA变成了4.8VA,电感前端有正常的PWM波形,+3.3VA变成了3.6V,电感前端没有了波形”看描述,感觉是5V和3.3V串电了呢

网友:
很明显,已经保护了,电感前端肯定有波,只是瞬间就保护了,用单次肯定能抓到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我大概已经猜测到问题,按开关以后,3VA停震,后级有3.6V,很明显串电了,有一个负载有3V以上供电的负载损坏,1.0消失应该就是3VA的PG消失关闭了,5V拉到4.8V可能是三角波的故障模式,也可能被负载拉低,但是没有达到欠压保护阈值,没有关闭,综合分析,一定是usb口供电芯片损坏了,串了过去,拆一下看看吧

网友B:
应该是5v和3.3v在某个地方短路了,一般应该是二级转换电路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v和3.3v在某个地方短路了,一般应该是二级转换电路地方

二级转换管,我都换了,难道还有漏换的,我还查查,感谢!

网友:
整好没有呀,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去找相关的芯片,同时输入5伏3伏的1伏,芯片组,慢慢排除。芯片内部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后面搞定没也有,想知道结果。

网友:
2楼是正解,外设接口进水腐蚀或USB转换坏了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已经猜测到问题,按开关以后,3VA停震,后级有3.6V,很明显串电了,有一个负载有3V以上供电的负载损 ...

跟着高手学习

网友:
串电了,芯片保护就关闭输出了,查3.6v的来源在哪

网友:
以前碰到过指示灯灯珠串电

网友:
同意四楼兄弟的意见,瞬间保护

网友:
有带TYPE_C口不  拆了芯片  看看故障能不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