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X 2020更改bios设置后黑屏,不能开机

楼主(2026-03-07):
我这台y9000x 2020笔记本之前因为装过虚拟机,所以在bios中开启过虚拟化,现在不用了就想着给关掉,昨天晚上按照 “按住【Shift】键点击【重启】按钮,选择【疑难解答】-【高级选项】-【UEFI 固件设置”】的方式进入bios关闭了 虚拟化 和 超线程,关超线程是想着能降点温度,保存退出之后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

今天早上把电池和coms小电池都断开放电,也是一样的故障,接typec电流表,卡在0.6-0.7A不跳变,请教坛友们这种情况要不要重新刷个bios

板号:LA-J061P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款是有屏幕坏 花屏的通病,但我这台不是屏坏了,外接显示器也是黑屏的

网友:
跟脚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先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
刚才看到有u盘盲刷bios的教程,试了一下不管用,等烧录夹子到了,拿烧录器刷吧

网友B:
第一次遇见设置BIOS还能设置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遇见设置BIOS还能设置坏的

我也是奇了怪了,改完bios保存退出重启就黑屏了,笔记本能动的设置就那几个,又不是像台式机能超频 超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个试试看

u盘盲刷刚试了不行,等夹子到了我拿烧录器刷

网友:
今天烧录夹子到了,拿编程器刷我用的是Mnipro I编程器,这个编程器只有厂家的软件,里面不支持这个电脑用的XMC XM25QH128AHIG,所以显示未知型号芯片
随便试了一下运气不错,芯片选winbond的W25Q128就能写入,最后检验也是通过的
bios文件是在坛友分享的,十分感谢
成功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个试试看

刷完就好了

网友:
恭喜,成功救活了

网友:
恭喜楼主。那个夹子从哪里买的,多少钱?方便给个微信吗?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自己都能修电脑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要刷bios固件。

网友:
拆机先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址排除短路的情况,如果没有短路情况可以上电看一下电流,确定有没有过硬启动,如果过了还是不开机,就可以重新刷bios固件。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就是要刷BIOS先,必须排除了再研究硬件才对

网友:
跟客服反馈下 联想修bug挺积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