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1650,负载弱,掉电,重启

楼主(2026-03-07):
通病问题,就是12v转5v,3.3v的立板,小板上的APW7159c坏了,电源启动正常,测量输出电压都正常,5v电压是4.98v略低,犯病的症状开始是打游戏掉电重启,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懒得修,能上网就凑合用。过了两天然后,插移动硬盘掉电,我还以为是USB短路了,又过了两天是开机到桌面掉电重启,这时候确定是电源问题了,这个电源芯片我去年已经换过了,4.5元包邮,估计是买到翻新的,这次重新买个贵一点的,换上就好了,目前稳定运行。

网友A:
谢谢分享!电源坏我一般都是换新的了,楼主是如何判定是这个芯片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电源坏我一般都是换新的了,楼主是如何判定是这个芯片问题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太有收藏价值了。

网友(2026-04-08):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电源坏我一般都是换新的了,楼主是如何判定是这个芯片问题呢

通病,巨龙的通病,只要发现掉电,重启,99%就是这个芯片问题,1000瓦的,1250瓦的是apw7073芯片,1650瓦的就是apw7159,用万用表测3.3,5v输出,可能会略微偏低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