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找图纸

楼主(2026-03-08):
哪个老板有没有机械革命蛟龙  MBPGM6. R08-XN11图纸

,触发0.05后掉电

网友A:
那不是版号,在电池接口旁边才是,一般是GKGP开头

网友:
谢谢老板,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版号,在电池接口旁边才是,一般是GKGP开头

嗯嗯

多谢

网友:
搜板号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