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8):
拯救者屏闪,换了屏幕和屏线,还是这样闪,看着应该就是显示部分的问题的啊,有遇到过的兄弟么,指导一下怎么处理,谢谢
您的设备不支持视频标签。
闪屏
App
问题
屏幕
本主题由 花晨月夕 于 2026-3-9 07:43 审核通过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的屏接口的供电部分,看看是不是保险电阻阻值发生了变化

网友(2026-05-04):
大师修好没有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进系统看一下独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