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匣笔记本15-7566不认独显

楼主(2026-03-08):
版号LA-D991P,CPU是i7 6700HQ,显卡是GTX960M,测量显卡核心供电0.9V,显存供电1.35V,辅助供电1.05V,(核心供电IC RT8813A的第9脚TON开机后为0.7V不知道正不正常),显卡复位3.3V,BISO刷过原厂的,系统也重装过,均不认独显,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显存供电都出来了不是电压问题了,换个核心搞一把

网友:
还有个现象是显卡核心不发热。今天修个惠普Q173也是GTX960M的核心,供电都正常,正常跑,不显示,可以读U盘,键盘大小写灯也正常切换,拆开也是显卡不发热,这个GTX960M是不是调用的时候才工作? 以上两台笔记本的CPU、显卡供电波形都正常

网友:
看下核心4角的元件

网友:
换显卡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