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手机充电自动启动的修改教程

楼主(2026-03-08):
安卓手机可以修改成关机充电就能自动启动安卓系统
无需手动按开机键启动安卓系统
从而非常方便快速启动
修改方法如下
安装镜像工厂app
百度搜索就找到了
获取当前安卓系统的boot.img内核文件
可以从刷机包或者线刷包或者手机的boot分区提取boot.img文件
用镜像工厂app解包boot.img

打开/sdcard/ImageFactory/unpacked/boot.img_unpacked/ramdisk/init.rc文件
重点就是修改init.rc文件
打开init.rc后找到以下内容

on charger
     class_start charger

修改成

on charger
     class_start charger
     setprop sys.powerctl reboot

修改完成后
用镜像工厂重新打包

再把修改后的boot.img刷入boot分区就完成了
可以使用镜像工厂app的刷写boot功能刷写

注意刷写boot需要root权限
注意刷写的文件名字不能有中文
注意选择boot这个选项不是选择recovery选项

这样关机充电就会自动启动安卓系统无需手动按开机键

网友A:
Mate 20 已经具有此功能而我想要的正相反,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te 20 已经具有此功能而我想要的正相反,唉

那就按楼主的方法删除那行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按楼主的方法删除那行命令

是的 只要把多增加的命令删除就不会充电自动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按楼主的方法删除那行命令

要降级,要Root,...
呵呵。都Root了还用那么麻烦吗。
给我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求Root方法!!!
我只能做到:

*#*#2846579#*#*

呀!

网友:
话说这权限怎么获取

网友(2026-05-11):
另一个方法
在/system文件夹搜索找到 reboot 名字的文件
一般在/system/bin文件夹
然后把reboot改名为charger
就可以充电自启了
如果reboot不能改名 需要在recovery模式改名为charger
再把之前的charger改名为chargeryuanban
如果/system文件夹找不到reboot文件
在/vendor文件夹找到reboot
在/system_ext文件夹找到reboot

另一个方法
在/vendor文件夹搜索找到所有.rc后缀的文件
比如找到init.target.rc文件
然后txt方式打开init.target.rc
找到
on charger
这行内容
然后修改成
on charger
     class_start charger
     setprop sys.powerctl reboot
即可充电自启
如果init.target.rc文件里没有on charger这行内容
打开其他.rc后缀的文件
找到on charger这行内容
然后把
on charger
修改成
on charger
     class_start charger
     setprop sys.powerctl re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