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H310M-K R2.0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6-03-09):
经测量发现无CPU供电,在论坛看到是通病,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7277-1-1.html,测得是SQ6损坏。
SQ6的1脚无S_VCCST_PWRGD,5脚有3.3V,2脚有3.3V,说明SQ6内部的SQ6A不能导通,更换即可, 型号是2N7002KDW。

网友:
有图就是方便

网友:
可惜了,现在迅维搞个什么防火墙,我用手机想打开楼主给的链接,结果被拦劫,打不开。

网友A:
SQ6的3脚才是_VCCST_PWRGD吧,1脚是地

网友:
双N mos管,比较简单

网友B:
判断很精准啊。2脚3.3V,那么5脚就应该是0V,而5脚却仍然保持高电平,导致SQ6B导通使其1脚无S_VCCST_PWRGD,说明SQ6A坏掉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很精准啊。2脚3.3V,那么5脚就应该是0V,而5脚却仍然保持高电平,导致SQ6B导通使其1脚无S_VCCST_PWRGD,说明SQ6A坏掉了,学习了。

订正:S_VCCST_PWRGD是在第3脚。

网友:
铭瑄的h310这个位置也容易坏

网友:
腻害了,已经很强啦

网友:
看来是通病,下次更加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Q6的3脚才是_VCCST_PWRGD吧,1脚是地

是的,3脚才是,打错了

网友:
收藏一下,没事就学习一下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下吗

网友C:
本论坛有,搜索一下,无下载分就签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论坛有,搜索一下,无下载分就签到一下
好的 谢谢1